[求助] UVM中的export存在的意义

楼主(2016-10-20):
在UVM的各种端口中,有一类端口:*_EXPORT,比如uvm_blocking_put_export,这类端口必须跟一个IMP连接才行,要不然会报错;感觉这个EXPORT没啥存在的必要啊,直接用*_PORT跟*_IMP相连就可以了,干嘛要那么多繁文冗结的东西。或者这个EXPORT有什么其它的用处?

网友:
回复 楼主:

export更像是port和imp的一个中间接口,也是有用的,比如uvm_tlm_analysis_fifo 这种隐藏了imp的,只能用export给你的port对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fo的接口名义上是*_port或者*_export,但是其实里面的源码还是imp。可以参考张强的那本《UVM实践》。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export包含imp啊 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膜拜下

网友(2016-12-20):
楼主搞懂了么?说出来听听啊。

网友:
应该是为了扩展性。
具体连接的IMP,可以在不同的项目中,替换不同的IMP,避免每次都修改export。
不过,总体上感觉,没有也无所谓。
btw: uvm_tlm_analysis_fifo中,只是名字叫export,类型都是imp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都能从port连接到imp上,加入export就可以使得环境扩展性增强,同时可以增加连接长度。(不要用hier连接,一旦层次结构改变你的所有的都要改)

网友(2018-10-26):
回复 网友A:

你理解的就是错的。。。
“fifo中的analysis_export和blocking_get_export虽然名字中有关键字export,但是其类型却是imp”这句话是张强《UVM实战》中的原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顺道贴一下UVM源码:

  1. uvm_analysis_imp #(T, uvm_tlm_analysis_fifo #(T)) analysis_export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有道理,应该是为了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