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快捷键

楼主(2016-10-21):
用ic61的时候用ctrl+G的时候本来是加框的设置,结果图会突然变小。求教一下怎么更改快捷键的设置。用的是6151版本

楼主:
在我们头的库里看到一个SKILL.il的文件。这个是改快捷键的吗。可是这是我们头的库。。他的ic61没问题。我要怎么转成自己的呢

楼主:
如果自己写好了.il的快捷键文件。我要怎么导入使用呢

网友:
在你的.cdsinit文件中load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快捷键的skill是可以导出来的,在CIW->Options->Bindkeys那里,导出来之后再自己修改

网友:
   正解,你也可以在这里直接修改,但是只在这一次启动的virtuoso中有用,如果想每次都生效请修改.cdsin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vim来修改?不是太熟悉linux。。

楼主:
后来才发现自己库里没.cdsinit这个文件。。。
去别人那边拷了一下就好了,不过现在有另外个问题是highlight的时候。起先还是五颜六色,结果多点几下后就全是白色了。我快眼瞎了,求助   /(ㄒoㄒ)/~~
电路那边highlight的时候就是正常的,layout中就不正常。重启virtuoso起先正常,多点几下又会变回去   /(ㄒoㄒ)/~~

网友:
应该是有冲突了,你把自己的设置文件load进去,吧link的你们拉倒的部分断开。
要是跟着项目走的自动生成的库及属性,问问你们的老人是怎么用给自己的快捷键的要是没有用自己的快捷键的,任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们都是用的默认的  /(ㄒoㄒ)/~~

网友:
修改系统下面的cdsinit就可以, 按照里面的格式, 自己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我只能说你们的公司不错是个大公司,很好有发展啊,小伙子加油!

网友C(2021-01-04):
修改.cdsinit,怎么修改了,我都找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2021-02-04):
引用 网友C:
修改.cdsinit,怎么修改了,我都找不到这个文件

.cdsinit是隐藏文件   进你自己的库的目录下找    ll -a 显示隐藏文件

网友(2021-03-23):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8045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