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补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21):
文中说在第一级输出对地加补偿电阻Rc和Cc,要比Miller补偿的PSRR要好一些,为什么?很费解

网友:
如果采用直接弥勒补偿电容,直接弥勒补偿电容将VDD上的高频扰动直接耦合到了运放的输出端,所以PSRR+差。图中运放因为只有一个主极点,所以可以采用直接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您是怎么一眼看出来他的主极点的,看这个有什么窍门吗?我对补偿这一块不是很懂,能推荐本书或者资料吗?

网友:
假设VDD比AGND噪声大(这必须是这样的,因为AGND是ref指向的一切)::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Cc,Rc是到AGND的滤波器(PSSR-将被降级)。

如果我们改变电路并重定位Cc和Rc,使得我们在MN7的漏极和栅极之间连接一个米勒Cc(也可能是RC)而不是坏的PSSR +。 因为MP6是连接到VDD的二极管,所以它将所有噪声传递到其漏极(也是MN7的漏极)。 最糟糕的是,从那里噪声将通过Rc,Cc传递到节点A. 节点A处的噪声和EA校正信号将被求和,然后由MN7放大。 EA信号将被VDD噪声严重损坏。

祝你好运。 你可以问问题。 我不能读字母表,所以有一些困难我有。如果你有问题阅读,请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参见
http://www.ti.com/lit/an/slva662/slva662.pdf
使用OTA进行第二类合并。(TypeII)

在你的情况下,C3会是电路中存在的节点A到GND的寄生电容。 C1将是Cc,R2将是Rc。

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极点一般都是高阻结点,然后配上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