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帮忙推荐bangbang all digital pll的经典paper

楼主(2016-10-21):
准备做一个all digital pll,detector用bangbang做,不采用通常的tdc。 但这样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后面的digital loop filter需要动态调整等。 能不能推荐一些做bangbang all digital pll的经典paper?只要给出paper的名字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2017-05-17):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动态调整 DLF 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