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孔的信息显示问题

楼主(2016-10-21):
可不可以查看孔信息的时候显示成下图1形式啊?

网友:
图2是定义在tf文件里的。要想显示成图1模样,就画一个layout放在你的tsmc库里面就好了。

网友:
图2是定义在tf里面的,要想显示成图1的样子,就画一个放在你的tsmc库里面就好了。

网友:
图2是定义在tf文件里的。要想显示成图1模样,就自己画一个,然后instances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