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oy

楼主(2016-10-21):
ic版图中poly的长和宽代表什么。要是poly很长,宽度很窄怎么办

网友:
提问一定要描述清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A poly比B poly 的w和l都大。那他们性能有什么不同

网友:
when you stretch the poly to some extent beyond limit causes resistivity might increase as well...

网友:
1.長寬代表 矩形 poly 的尺寸 想像一下 橋的長寬代表甚麼

2.可能是當電阻用  分成幾段 串聯 成等效電阻

网友:
我猜测楼主想问,两个管子,宽长比分别是20/10和10/5,那么这两个管子有啥区别,也可能是我想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好模糊,不清楚

网友:
poly的长不就是gate那个宽度吗。反正我们调用的时候只有宽度很长的时候拆finger。总的宽度不变就行。长度要保持不变。

网友:
楼主可以在描述一下问题啊

网友:
好想回答,可是不知道问的啥?

网友:
兄弟这要问前端。
我猜是为了提高电路的稳定性,还与计生R/C有关,
总之大的器件更稳定。
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