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modelsim仿真中关闭警告,或者是不检查时序

楼主(2016-10-21):
请教如何在modelsim仿真中关闭警告,或者是不检查时序,以前用过,记得就是写一个命令语句就可以了,现在忘记了,求教!

网友(2016-12-27):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仿真模型里带时序,结果一大堆的错误,我想屏蔽掉时序检查,如何屏蔽呢?兄弟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