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在SAR ADC中的高速比较器

楼主(2016-10-21):
一般来说用在SAR ADC中的比较器由于对失调非常敏感需要进行失调消除,也就是采用amp-cap-amp 的结构,但是这样的话每个运放的直流偏置就需要单独设置了。现在我正在做这样一个结构的高速比较器,但是我发现,对于这样的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差模电平在通过中间的电容之后会发生意外的翻转,导致后级出错。补充:amp-cap-amp结构共有四级,所以只要有一级出错整个比较器就不对了。
希望各位大神可以帮助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
一班会加稳定共模的东西。高速低功耗的比较器,一般也不用多级级联的结构啊

网友:
翻转不一定出错了,在输入斜坡下看一段时间内的输出是否与输入对应。若不对应,应是放大器响应慢了。插入电容会降低整体比较器的带宽,且级联了四级,太多了吧。。。

网友(2017-12-04):
关于用在SAR ADC中的高速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