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生成电感或微带线

楼主(2016-10-21):
60GHz PA的设计,电路中SMIC90nm工艺库的电感值不够小。请教怎么设计微带线或者自建电感???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有点问题:比如单从原理上讲,设计中出现电感,对于并联的电感可以用短路的微带线实现,但对于串联的电感该怎么去实现呢?比如也用微带实现,但这个微带该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