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楼主(2016-10-21):
最近在写testbench时遇到个问题,当数据的传输是双向的时候,是要写两个testcase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好的解决方法呀?大神们求助呀。。。

网友:
不需要,可以使用response 通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sponse通道是uvm tlm内置的一种port吧?本身就是双向的?求解疑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还意思,没能很好的理解你的意思,response确实能接受deriver的反馈,但是如果一个DUT
的数据是双向的,又因为验证平台的结构决定了sequence 到sequencer再到 driver的走向,比如我要验证uart数据双向传输的正确性,在验证一个方向的数据传输时,那应该是一端驱动,另一端监测,那验证另一个方向的传输时,岂不是driver 和monitor的位置不就对调了吗?这个怎么用response实现呢?还请指点迷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双向应该跟amba总线差不多,虽然有读有写,但是都是由master发起的读操作or写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然都由master发起,但是一个验证平台中不是只有一个driver发送transaction的吗,如果要实现在数据双向岂不是要在一个验证平台中有两个driver发送了吗?  那么相应的scoreboard不也得有两个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driver不好写的时候就用两个呗,多少driver都无所谓的,只要你拓扑结构看起来清晰就行了。双向的话 要是两端都是主动发的,最好写两个driver

网友:
DUT前面做一个agent,后面做一个agent,用virtual sequencer控制,就可以相互传,scoreboard只做一个,分两种模式进行数据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明白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