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报错,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10-22):
在为V5的ddr2写状态机时,出现了图中所示的问题:ERROR: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ddr2_tb_top_0_2> on signal <app_wdf_wren_r>; this signal is connected to multiple drivers.但是仔细检查,确定没有在不同always块中对这些赋值啊,求大神解答一下哪里有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通常来讲,这确实是多驱动问题,但是如你所述,没有发现多驱动,那建议你先用nlint检查一下,是否真的不存在多驱动问题,再查找其他原因!

网友:
最好把代码贴出来,或者在synplify里面跑一下,看综合后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