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RTL的VCD文件做GATE level 的功耗分析时,memory的状态没有从VCD读进来

楼主(2016-10-22):
工具是PTPX,用的是rtl的VCD,读VCD时加了-rtl 这个option,set_rtl_to_gate_name 也都起作用了,但是report_switching_activity后,memory 的情况是这样的:                  From Activity     From         From         From                                                         Not
Object Type       File (%)          SSA (%)      SCA (%)      Clock (%)    Default (%)     Propagated(%)   Implied(%)

Memory            0(0.00%)          0(0.00%)     0(0.00%)     0(0.00%)     2232(100.00%)   0(0.00%)        0(0.0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你使用RTL来出仿真波形,但同时里面的memory是行为模型还是实例化了?
如果用的memory的行为模型,那gate level netlist自然不会和vcd m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部是实例化了的

网友:
不需要RTL2Gate的mapping file吗?PTPX能够做auto-mapp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啊,我读VCD之前先运行了一个脚本,里面全是set_rtl_to_gate 这样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