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2016安葬问题 跪求 解

楼主(2016-10-22):
各位大神,出现下面情况如何解决啊。
我安装是参考 http://bbs.eetop.cn/thread-402000-1-1.html

[root@localhost silvaco2016]# sflm -i
/app/silvaco2016/lib/sflm_monitord/7.4.16.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Command not found.
Version of rpc.sflmserverd : 8.2.12.R
Version of sflm_monitord : 7.4.16.R
Setting SFLM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New Password    ?
Running s_install version: 2.0.3.R  please wait...
Terminating SFLM RPC servers ... done.
Running s_install version: 2.0.3.R  please wait...
Currently 25909336 KB free in /tmp (>= 8000)
Preparing to install the SFLM server daemon.
This procedure will modify or create the following system files:
        /etc/rc.d/init.d/sflm
Backups will be created in /var/tmp/s_install.bak
before any files are modified.
Run '/app/silvaco2016/etc/s_install -rm-bak' or
'/var/tmp/s_install.bak/remove' to remove backup files.
Do you wish to proceed? [y|n] y
Verifying permissions ... done.
Installing servers in init.d ...
Backing up /etc/rc.d/init.d/sflm to /var/tmp/s_install.bak/bak.sflm~1~ ... done.
Installation done.
Starting and verifying servers ...
/app/silvaco2016/lib/rpc.sflmserverd/8.2.12.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sh: /app/silvaco2016/lib/rpc.sflmserverd/8.2.12.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exe: /lib/ld-linux.so.2: bad ELF interpreter: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app/silvaco2016/lib/sflm_monitord/7.4.16.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Command not found.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 server verification failed.
[root@localhost silvaco2016]#

楼主:
RHEL 6.4   64

自己装了这个:glibc.i686,解决了。
yum install glibc.i686

网友:
安装完 glib.i686,后面要不要在运行一下sflm

网友(2017-05-07):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文件在哪里下载啊!或者问一下在哪里?谢谢

网友(2018-07-08):
the same problem, thanks

网友:
应该是把整个文件夹拉到垃圾回收箱,再清空垃圾就把它安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