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C出现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ll required gates

楼主(2016-10-23):
刚开始接触ICC,有个问题很困扰。请教各位高手,ICC中为什么总是出现下面信息: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ll required gates.
Either a NOR, or an AND and an OR gate (two-input)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2)

我步骤如下,首先设置lib:
set ADDITIONAL_SEARCH_PATH  " . $lib_path"
set TARGET_LIBRARY_FILES "$lib_path/std_ss.db"

set ADDITIONAL_LINK_LIB_FILES "std_ss.db std_ff.db cell_wc.db  cell_bc.db ip_wc.db ip_bc.db "

set_app_var search_path     ". $ADDITIONAL_SEARCH_PATH $search_path"
set_app_var target_library  "  $TARGET_LIBRARY_FILES"
set_app_var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_FILES $ADDITIONAL_LINK_LIB_FILES"

set MIN_LIBRARY_FILES "std_ss.db  std_ff.db cell_wc.db  cell_bc.db ip_wc.db ip_bc.db"

if {$MIN_LIBRARY_FILES != "" } {
  foreach {max_library min_library} $MIN_LIBRARY_FILES {
    set_min_library $max_library -min_version $min_library
  }
}

这时report_lib 看所有的lib的状况都是正常的。然后导入milkyway和verilog
create_mw_lib aprjtag.mw \
  -technology  mk_tlu.tf \
  -bus_naming_style {[%d]} \
  -mw_reference_library "$mw_ref_libs"

open_mw_lib apr.mw
import_designs -format verilog -top aprjtag -cel apr_datain {apr.vg}
read_sdc apr.sdc

这时再report_lib,所有cell的状态都是unused的。还报出下面的信息:

Loading db file '/eda/synopsys/icc/libraries/syn/dw_foundation.sldb'
Warning: The following synthetic libraries should be added to
the list of link libraries:
'dw_foundation.sldb'. (UISN-26)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ll required gates.
Either a NOR, or an AND and an OR gate (two-input)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2)

我查看论坛里面,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好像都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请教各位ICC高手,这个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拜谢!!

下面是我抓的Milkyway的部分cell图片,不是全部cell,Milkyway的压缩包是客户直接给我,我也是在linux下解压的。但不确定格式是否正确。

楼主:
大家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这是全部吗?怎么只有与门,lib里面至少要包含and or  inv和寄存器,要不然逻辑都无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只是抓了部分贴图,没有贴全部的。lib还有INV,AND,FIFO这些cell。
搜索论坛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些帖子说是lib设置的不对。可我的设置是从官方脚本copy出来的,应该不会有错。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会报出这样的error。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将dont touch拿掉,有些library里面的cell被设为dont touch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可是问题是现在库里的所有cell都是don‘t use。place都无法做。

楼主:
别沉贴啊。

网友(2018-04-25):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你这估计是target library不全,或者说db不完整,有对应的lib吗?,进去看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解决了。是Milkyway的问题。我重新转了一版Milkyway就没有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2018-08-16):
回复 网友D:

   想知道你的问题是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见同样的问题,华虹宏力的库

网友(2019-05-18):
其实完全可以把dc的.synopsys.setup复制到icc下面,就可以用了

网友(2022-09-19):
应该是因为在window底下解压的压缩包,导致milkway的CEL和FRAM文件夹下发生改变。windows自动把文件名里的':'改成了'_'

网友(2023-10-29):
感谢楼主,1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