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pn管特性曲线的异常

楼主(2016-10-23):
npn特性曲线2

npn特性曲线2

npn特性曲线1

npn特性曲线1

各位大神,你们好,我在测试npn管特性曲线时测到一个奇怪现象,如上图红色区域所示,我请教过一个大牛,他说是管子饱和压降引起的?请问真是这样吗?

网友:
是电流电流曲线吧

网友:
问题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特性曲线,在小的IC电流下成线性,此时Ic/Ib=β(定值);但是IC增大后,曲线开始表现出电阻态,如图中红线框出部分所示,这种情况是不是饱和压降过大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特性曲线,在小的IC电流下成线性,此时Ic/Ib=β(定值);但是IC增大后,曲线开始表现出电阻态,如图中红线框出部分所示,这种情况是不是饱和压降过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