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sequence 发生错误的crc的包,怎么搭建

楼主(2016-10-23):
class tran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rand [7:0] data[];

rand [31:0] crc;

extern function void calc();//计算data的crc

endclass

class sequence0 extends uvm_sequence;

task body();
  trans tr;
  tr=new();
  start_item(tr);
  tr.randomize();
  tr.calc;
  finish_item(tr);
endtask

endclass

class test0 extends base_test;

sequence0 seq0;

.......

endcalss

如果我想发送一个crc错误的包,有哪些方法?在test0里可以直接赋一个错误的crc吗?比如seq0.tr.crc=32'hffffffff;

网友:
1. 你可以在你的packet里用constraint给crc赋错误值,然后把tr.calc这句删了
2.`uvm_do_with(req, req.crc=32'hffffffff)
3. 在你现有代码改,把tr.calc删掉,直接tr.crc=32'hffffffff4. 写一个错误的packet,然后用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 把正常的pakcet override成错误的pack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新建一个sequence吗,一个发正确,一个发错误?新手,不太明白。
你说的set_type_override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建一个packet,在顶层testcase里用override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class tes_case0 extends base_test;

    task build_phase(uvm_phase)
     trans tr_err;
     tr_errr.randomize with(crc=32'hffffffff);
     set_type_overdide.....
    endtask

   endcla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你想发错误的crc包,你只要在randomize侯手动给crc赋值就可以,tr_err.crc = 32'hffffffff; 不用override   2. override的意思是 你新建一个trans_err的类,extends trans,里面加上constraint crc_err {crc == 32'hffffffff}; 然后,在顶层testcase里    set_inst_override_by_type("env.i_agent*.seqr.*", trans::get_type(), trans_err::get_type())

楼主:
回复  dyytx

   1. 你想发错误的crc包,你只要在randomize侯手动给crc赋值就可以,tr_err.crc = 32'hff ...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
   你说的第二条我明白了。第一条还是不太清楚:
  按照我的代码,tr是在sequence里生成的,也在sequence里randomize, 那我可以在testcase顶层再对这个tr的crc赋值吗?比如说
  在test0的main_phase里,seq0.tr.crc=32'hffffffff;那这个crc是计算生成的还是在case里赋的那个错误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或者你可以用uvm_config_db配; 用uvm_do_with也可以吧;我说的那个就是随机化之后,有了一个正确的crc,强行赋值不就override了

网友(2020-11-09):
把uvm_seq_item中的constraint直接设成soft类型的,你写test的时候可以直接写约束外的address或别的,不会报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