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流程请教

楼主(2016-10-23):
第一次跑数字后端流程,目前已跑到ICC,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我找了一些资料看到跑完ICC后还有好多步,像fm,pt,drc,lvs,p&r,virtuoso,动态时序仿真等等,fm,pt,drc,lvs我能理解,请问为什么要做p&r呢?不是在ICC中已经布局布线了吗?virtuoso又是用来干嘛的呢?动态时序仿真使用那个软件呢?我跑后端的话这些流程都要全部跑完吗?跑这些流程的顺序是什么呀?我看有些人在ICC后跑pt,有些是在p&r后跑。

   非常感谢指教!

网友:
额,你要补的东西太多了,你用ICC就是在跑p&r,fm是比对的RTL跟门级网表功能是否一致,PT是静态时序仿真用的,drc/lvs是对版图进行物理性、连接的检查。virtuoso是画layout的工具。至于动态仿真,除非你的电路比较小,一般都用静态时序仿真,也就是上面说的PT那个工具。大致流程:
综合-->fm-->pr-->pt-->virtuoso-->drc/lvs/ant/latch up,大致是这样的,但是不同的公司中间还有些不一样,比如starRC、分析IR-drop等的一些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icc就是p&r啊,谢谢指教!我之前是想静态动态都仿的,请问动态仿用哪个软件呢?fm是不是dc后的网表与rtl代码对比一次,icc后的网表与rtl代码对比一次呢?非常感谢!

网友:
    fm 是rtl和dc后的比,dc后的和final网表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RTL跟综合后比对,综合后的网表跟PR后的网表比对
动态仿真可以用hspice spectre之类的吧,前端不是非常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做fm的时候库里很多db文件,我应该用哪个才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fm是比较功能正确的,跟db关系不大,写全了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ss和ff的库都写上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写一种就可以,随便哪个,ss可以,ff也可以,但是要写全,只有std cell的话只写一个随便ss/ff都可以,如果还有其他的macro,比如SRAM、模拟block等也要将他们的也都写进去,我说的“写全”有点歧义,是指所有的类型,比如std 、已经所有用到的macro的db都写进去,但是每个里面只写一种即可,

网友:
动态时序仿真应该指的是后防时序验证吧,这个是pt生成的sdf文件,用ncverilog来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