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压差和温度的关系

楼主(2016-10-23):
请问双极LDO压差和温度的关系是怎样的?从电路原理上如何解释?

网友A(2021-07-27):
一般的,压差和温度关系不大。和功率管是NPN还是PNP有关。和温度有关的是vref 吧。

网友B(2024-12-03):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压差和温度关系不大。和功率管是NPN还是PNP有关。和温度有关的是vref 吧。 ...

bjt的话应该还是有关系的吧,bjt对温度这么敏感

网友(2025-01-14):
引用 网友B:
bjt的话应该还是有关系的吧,bjt对温度这么敏感

NPN输出的话,输出到最高电压需要一个Vbe电压。PNP输出的话需要一个Vce电压。Vce可以远远小于Vb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