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伯克利EECS240课件中 噪声功率谱密度与平方电压关系的推导

楼主(2016-10-23):
在这个课件讲解视频(http://bbs.eetop.cn/thread-332209-1-1.html 第五讲 Noise)里有一个环节没搞懂。在推导噪声的平方电压时,视频中用一个电压源代表噪声源,后面又加了一个噪声匹配电阻,根据视频里讲到的:噪声源电阻产生的噪声功率为  Kb*T*△f,等效电压源电压等于 Vn
匹配一个负载电阻:电阻与噪声电阻阻值相等,获得最大功率传输效率
然后推出了  Kb*T*△f=Vn^2/4R

这里面暗含的逻辑不就是 噪声功率全部消耗在负载电阻上了吗?而后面分析最大功率传输效率的时候推出的传输系数最大却是等于0.5?这前后看起来是矛盾的。
哪位同仁帮忙梳理一下:我是不是遗漏了视频里的某些信息,还是对视频里传递的信息理解有误?

视频截图如附件

视频截图如附件

网友:
“噪声源电阻产生的噪声功率为  Kb*T*△f”,这句不对。
应该是“噪声源电阻产生的额定噪声功率为  Kb*T*△f”
这里的“额定”(即"Rated")也就是外界能获得最大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定功率=输出最大功率
匹配电阻=内阻 获得最大功率,
反推出Vn,这个办法太聪明了

多谢释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