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架构

楼主(2016-10-24):
请问各位高手,图中BANDGAP的架构,OP输出所用的NMOS与BIAS电流是有何种用途??

网友:
偏置电流解决了启动问题。 偏置电流提供所需偏置电流的一部分。 剩余的必要的标称偏置电流通过运算放大器提供和调节(因此运算放大器环路调节VREF)。

我甚至不能读我自己的字母表,所以请不要打乱我的语言。 提出问题,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解释。

这里唯一的缺点是必须有另一个偏置电路(除了带隙)。 由于op-Amp调节VREF和偏置电流,偏置电路不需要非常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OP AMP输出接NMOS是为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N管源级接地,地比较稳定,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启动会快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有高VDD可用; N-ch电路补偿更容易,因此设计更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most everybody read English well here,so speak English is just ok

网友:
Almost everybody read English well here,so speak English is just ok

网友:
电流源是用来做启动用的,这样其实比较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