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快捷登录
[求助] 一道基础电路设计题!!求助大神解答

楼主(2016-10-24):
求问, 有两个输入x, y, 不用乘法器和除法器的情况下,如何设计电路得到out=0.75x +0.125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
8out=6x+y;
(x<<2 + x <<1 + y) >> 3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 考的这个? 真这样的话 它就属于运算符变换范畴,跟电路设计没啥关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并不是,乘法器比移位面积时序都差,这算简单的运算优化吧

网友:
0.75x + 0.125y =
x/2 + x/4 + y/8;
若x,y的位宽为num,则
assign out = {1'b0, x[num:1]} + {2'b0, x[num:2]} + {3'b0, y[num:3]};

网友:
out=0.75x+1.125y=0.25x+0.5x+0.125y=1/4  x+1/2 x+1/8 y=(x>>2)+ (x>>1) +(y>>3)

网友:
这也是极好的。

网友(2019-06-10):
在某个公众号见过类似的,思路就是移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