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jitter 仿真

楼主(2016-10-24):
pll仿真的时候,在波形工具只可以看到PEAK-TO-PEAK JITTER, RMS JITTER.

最近在看PLL JITTER相关文档的时候,区分JITTER:

EDGE-TO-EDGE JITTER, CYCLE JITTER, LONG-TERM JITTER, 请问这些与仿真得到的数据怎么对应那,

网友(2016-11-29):
请问你是怎么通过波形工具看到PEAK-TO-PEAK JITTER ?
通过手动计算评估么?
环路滤波器的文波电压除以VCO此时对应的K值,再除以输出频率的2次方  这样计算么?

网友:
phase noise仿真输出有JCC(circle to circle,相邻周期间的抖动),JEE(edge to edge,边沿的抖动),JC(circle,周期的抖动)等。
由于抖动是服从高斯分布的,所以在概率分布图上是无限的。即出现多大的抖动都有可能,只是概率问题。RMS就是抖动的平均值,可以理解为概率分布图上的一个σ对应的抖动程度,peak to peak要设定BER(bit error rate),一般是10e-12,对应在高斯分布图上是+-7σ,所以一般是rms的1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