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LTERA的FPGA什么时候开始使用6输入LUT?

楼主(2016-10-24):
Xilinx片子一般从65nm工艺以上就使用6输入LUT,新器件的Slice包含4个6输入LUT和8个寄存器等。Cyclone V的片子是6输入LUT吗?
如果是的话,每个Cyclone的基本逻辑单元ALM包含2个LE,每个LE包含1个LUT和1和寄存器,那么每个X家的新器件的Slice大约相当于2个A家的ALM(或4个LE)吧?

楼主:
cyclone V

cyclone V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linx的一个slice差不多是6个LE,一个ALM差不多是2.5个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这个6个LE是怎么估算出来的呢?还是只是一个经验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