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rc 写进virtuoso 显示load menu

楼主(2016-10-24):
QRC 在Virtuoso Layout里显示“Loading QRC menu”,查了下说是环境设置问题,系统64位软件也是符合的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点击 load menu   CIW 显示
WARNING* QRC_HOME environmental variable is set but UI can't locate correct QRC installation.
           In order to run UI in QRC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have QRC executables in your $PATH and QRC version should be 8.1 or greater.

网友(2017-03-21):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8-02-14):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2018-04-28):
环境中不要设置 OA_HOME就可以了。
/xxx/share  中,有oa 软链接,指向对应的OA目录。

网友(2019-11-26):
引用 网友A:
环境中不要设置 OA_HOME就可以了。
/xxx/share  中,有oa 软链接,指向对应的OA目录。 ...

有用啊谢谢老哥

网友B(2020-03-25):
1、不要设置OA_HOME,使用默认值;
2、将ASSURA的变量放在QRC和IC前面。

网友C(2020-04-26):
引用 网友B:
1、不要设置OA_HOME,使用默认值;
2、将ASSURA的变量放在QRC和IC前面。

按照您的这种方法还是不行,注释掉ASSURA变量就可以看到,但是不能使用ASSURA了

网友:
#************************************************************
# Cadence QRC Extraction, Advanced Analysis & Modeling (EXT)
# Note: QRC must appear in the PATH before Assura executables
#************************************************************
export QRC_HOME=$EDA_CDS_HOME/$QUANTUS_VERSION
export PATH=$PATHQRC_HOME/binQRC_HOME/tools/bin

# Enhance precision of QRC for DFM MOS extraction
export QRC_MOS_LW_PRECISION=Y

#************************************************************
# Cadence Assura (ASSURA) - DRC. LVS, parasitic extraction
# These executables should be on the PATH after DFII executables
#************************************************************
export ASSURAHOME=$EDA_CDS_HOME/$ASSURA_VERSION
export PATH=$PATHASSURAHOME/tools/bin:$ASSURAHOME/tools/assura/bin

# Setting this variable enables Assura to work with PVS licenses only without
# attempts to check-out Assura licenses first and thus speeds up execution.
export ASSURA_USE_PVS_LICENSE=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照您的这种方法还是不行,注释掉ASSURA变量就可以看到,但是不能使用ASSURA了 ...

把你的设置发出来看一下,我这样做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设置发出来看一下,我这样做之后就可以了。

我是assura的版本太旧了,跟qrc不兼容导致的,更新了assura版本就好了

网友D(2022-09-21):
查看你安装的 EXT自带的OA 里的lib 支持什么结构,然后把 .bashrc 中 export 一个变量叫“OA_UNSUPPOTED_PLAT”, 值为 “linux_rhel50_gcc44x” 或者是你EXT自带OA所支持的其他构架即可。

网友(2023-04-07):
引用 网友D:
查看你安装的 EXT自带的OA 里的lib 支持什么结构,然后把 .bashrc 中 export 一个变量叫“OA_UNSUPPOTED_PL ...

这个管用,PVS/QRC在VIRTUOSO中的菜单都正常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