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tix7实现sata host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6-10-24):
【求助】最近在用Artix7来实现sata主机控制器,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对实时数据的存储,以及后续的回放分析。
利用7series Transceiver IPcore实现sata的phy,但是总是连接失败,rxelecidle 一直都是高,接收侧也一直没有检测到cominit信号,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继续调?请各位大侠指点!!急!

网友:
先读一下设备侧FIS信息,确定链路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一直没有捕获到cominit信号,好像链路没有建立起来,没有识别出设备。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得怀疑GTX的问题了,可能数据传输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tix7系列里是GTP,怎么确定这个问题?需要换其他FPGA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做环回,确定一下GTP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做环回?物理上将tx和rx接一起吗?还是验证?
主机发的序列和设备回的序列是一样的吗?没有经验,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内部环回,也可以外部物理连接环回,看一下GTP手册,有介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做了环回测试,能接收到rxcominitdet信号,但是没有rxcomwakedet信号,是GTP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做了环回测试后,发完comreset序列后,接受到到的rxdata,伴有rxdisperr非零的情况。rxdisperr不为零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rxdisperr不为0 ,就是传输有错误,那你这就是GTP传输链路一直有错误,所以才和SSD建立不起连接,把GTP链路调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都需要调哪些参数?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做IBERT测试吧,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