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MII、GMII、RMII、SGMII、XGMII简介

楼主(2016-10-24):
最近总是接触RGMII与SGMII接口,就在网上面查到一个比较全面的关于MII的简单介绍,转摘过来与大家共享!

原帖地址:http://blog.163.com/hanozi@126/b ... 756201011210750755/

       MII即媒体独立接口,也叫介质无关接口。它是IEEE-802.3定义的以太网行业标准。它包括一个数据接口,以及一个MAC和PHY之间的管理接口(图1)。

  数据接口包括分别用于发送器和接收器的两条独立信道。每条信道都有自己的数据时钟控制信号。MII数据接口总共需16个信号。

  管理接口是个双信号接口:一个是时钟信号,另一个是数据信号。通过管理接口,上层能监视和控制PHY。

                                                                 图一

  MII标准接口 用于连快Fast Ethernet MAC-block与PHY。“介质无关”表明在不对MAC硬件重新设计或替换的情况下,任何类型的PHY设备都可以正常工作。在其他速率下工作的与 MII等效的接口有:AUI(10M 以太网)、GMII(Gigabit 以太网)和XAUI(10-Gigabit 以太网)。

MII总线

  在IEEE802.3中规定的MII总线是一种用于将不同类型的PHY与相同网络控制器(MAC)相连接的通用总线。

GMII (Gigabit MII)

  GMII是8bit并行同步收发接口,采用8位接口数据,工作时钟125MHz,因此传输速率可达1000Mbps。同时兼容MII所规定的10/100 Mbps工作方式。

  GMII接口数据结构符合IEEE以太网标准。该接口定义见IEEE 802.3-2000。

  发送器:

    ◇ GTXCLK——吉比特TX..信号的时钟信号(125MHz)

    ◇ TXCLK——10/100M信号时钟

    ◇ TXD[7..0]——被发送数据

    ◇ TXEN——发送器使能信号

    ◇ TXER——发送器错误(用于破坏一个数据包)

  注:在千兆速率下,向PHY提供GTXCLK信号,TXD、TXEN、TXER信号与此时钟信号同步。否则,在10/100M速率下,PHY提供 TXCLK时钟信号,其它信号与此信号同步。其工作频率为25MHz(100M网络)或2.5MHz(10M网络)。

  接收器:

    ◇ RXCLK——接收时钟信号(从收到的数据中提取,因此与GTXCLK无关联)

    ◇ RXD[7..0]——接收数据

    ◇ RXDV——接收数据有效指示

    ◇ RXER——接收数据出错指示

    ◇ COL——冲突检测(仅用于半双工状态)

  管理配置

    ◇ MDC——配置接口时钟

    ◇ MDIO——配置接口I/O

  管理配置接口控制PHY的特性。该接口有32个寄存器地址,每个地址16位。其中前16个已经在“IEEE 802.3,2000-22.2.4 Management Functions”中规定了用途,其余的则由各器件自己指定。

RMII:

  Reduced Media Independant Interface

  简化媒体独立接口

  是标准的以太网接口之一,比MII有更少的I/O传输。

关于RMII口和MII口的问题

  RMII口是用两根线来传输数据的,

  MII口是用4根线来传输数据的,

  GMII是用8根线来传输数据的。

  GMII和RMII都是并行传输并需要随路时钟。

  MII/RMII只是一种接口,对于10M线速,MII的速率是2.5M,RMII则是5M;对于100M线速,MII的速率是25M,RMII则是50M。

  MII/RMII用于传输以太网包,在MII/RMII接口是4/2bit的,在以太网的PHY里需要做串并转换、编解码等才能在双绞线和光纤上进行传输,其帧格式遵循IEEE 802.3(10M)/IEEE 802.3u(100M)/IEEE 802.1q(VLAN)。以太网帧的格式为:前导符+开始位+目的mac地址+源mac地址+类型/长度+数据+padding(optional)+32bitCRC

  如果有vlan,则要在类型/长度后面加上2个字节的vlan tag,其中12bit来表示vlan id,另外4bit表示数据的优先级!

SGMII--Serial Gigabit Media Independent Interface

  SGMII是PHY与MAC之间的接口,类似与GMII和RGMII,只不过GMII和RGMII都是并行的,而且需要随路时钟,PCB布线相对麻烦,而且不适应背板应用。而SGMII是串行的,不需要提供另外的时钟,MAC和PHY都需要CDR去恢复时钟。另外SGMII是有8B/10b编码的,速率是1.25G

XGMII

  XGMII--10 Gigabit Media Independent Interface 是“10Gb独立于媒体的接口”,X对应罗马数字10

网友(2025-10-11):
快10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