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来讨论讨论多bit的寄存器好坏

楼主(2016-10-24):
一般设计都是用的单bit的D触发器,最近接触的项目里出现了2bit寄存器,就是有D0和D1两个输入的寄存器,感觉应该在综合里禁用这种比较好,主要是觉得时序会难修点把,不过人家既然做了这种寄存器肯定还是有用的,所以想问下用它的好处和坏处

网友:
好东西被你禁用了。。。忍不住说两句。
优点:1、省面积,因为shared时钟端。
         2、时钟树的功耗降低,因为要驱动的CK节点变少了,时钟树上所需的CKBUF减少。
         3、时钟树占用的走线资源变少。
缺点:摆放和走线拥塞时,工具优化的灵活性降低。因为D0和D1端的逻辑相当于是捆绑在一起了。

时序是否好修,取决于具体设计,交给综合工具去判断如何使用多bit寄存器。直接禁用的做法,个人认为不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项目中有multi-bit,只知道用,学习下优点。

网友:
征求后端的意见吧 一般不会禁用这类型的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综合的时候根本没有物理位置也没有时钟,比如说多bit寄存器的两个D端的startpoint是两个memory,而这两个memory又因为别的原因不能放一起,这时候就很容易导致voilation,综合的时候又如何能判断的了呢,除非是走dct流程,把def读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综合流程都是走DCT的,已经很久没用单纯的dc了。而且如果真到后端布局布线时,遇上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们会重新添加约束,然后做一遍网表的ECO。

网友:
归根到底还是看design,到底有咩有那么严格的实现需求

网友:
现在在公司实习,企业导师打算让我硕士论文做这个,目前才刚刚接触触发器这块,至于它在工程中的应用,具体在哪方面体现出来?是否好写出论文?希望前辈指教哦

网友(2025-01-13):
我想问下multibit的lib去哪找,网上没看到有开源的这种lib

网友C:
scan multi bit可以少修不少scan chain的hol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can multi bit可以少修不少scan chain的hold

请教下,对应有scan chain的设计, 这个multi-bit是dc开始加呢。还是串完chain。后端来加,dc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对应有scan chain的设计, 这个multi-bit是dc开始加呢。还是串完chain。后端来加,dc不管。
...

我个人认为不管前端加不加,后端都要继续multi bit o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