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仿真一个有源电感的电感值

楼主(2016-10-24):
直流偏置总是不对,M3管想要0.7mA的直流电流,但是加上term1后就分流了,试图加上dc_block电容但是这样输入阻抗就不是感性了相当于串上了一个超大电容。或者用cadence怎么仿啊。求大神回复

网友:
。。。输出肯定要加电容啊啊啊啊。。耦合电容。

网友(2020-05-11):
用candence会仿真有源电感了嘛,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