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湾的工艺,调用库元件出错

楼主(2016-10-24):
调用库元器件,出现如图片所示错误,也不能编辑元器件的参数。即使打开元器件的symbol,也是不正常的.cadence是通过虚拟机使用的,之前使用上华工艺没有出现问题。希望牛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pdk没安装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PDK安装没有问题,本人安装过很多PDK了,不会出错,不管是安装版的PDK还是拷贝解压版的PDK都安装过。我怀疑是我的cadence是否有需要修改的一些设置(包括文本方式),毕竟我的版本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