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自己画得逻辑门版图转换成标准库文件

楼主(2016-10-24):
就像工艺厂给的标准那样,在milkyway文件夹下有CEL和FRAM文件夹,求详细步骤.欢迎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
我用astro转过milkyway格式的,用abstract转过lef格式的,过程并不复杂,网上找找攻略就可以了,做gds的时候要注意pitch,方便后面布线,问题这个基本只是转个block用,stdcell自己做完了也没有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自己做了stdcell,这个时序应该怎么加呢

网友:
fab提供的标准单元库里面的时序是fab的实测结果,我也不知道自己弄该怎么加上,毕竟没有原始数据,仿真数据可能不真实,即使有了怎么加进去也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全没有思路。。。

网友:
lef好办,lib就得siliconsmart了,需要仿真填表。不过如果是macro可以用空li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安了altos,也叫liberate,但是连启动都不会。。。。。。。。

网友(2017-05-17):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如果是macro,空lib 怎么做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