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 up 测试

楼主(2016-10-24):
在做latch up灌电流测试的时候,tester的限压值是vdd*1.5还是BV值?

网友:
tester的限压值是vdd*1.5

网友(2017-01-22):
击穿和这个不是一回事的

网友(2018-05-04):
回复 楼主:

   你好,你是用哪个仿真软件测试的啊

网友(2020-07-07):
击穿一般就几百V的器件,ESD搞不好要几千伏的

网友A:
I-Test   limit Voltage: 1.5VDDmax

网友B(2022-06-10):
引用 网友A:
I-Test   limit Voltage: 1.5VDDmax

1.5VDDmax 系数1.5是怎么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VDDmax 系数1.5是怎么来的?

jedec标准定义的

网友(2023-02-21):
引用 网友C:
jedec标准定义的

请教一下,为什么Jedec定义这个1.5倍?这个有什么物理原理上或者应用上的考虑吗?谢谢!

网友:
低压是1.5 Vmax,高压通常就1.1Vop或者Vma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