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tix7实现sata控制器

楼主(2016-10-24):
请问xilinx的xc7a35tcsg325-2,这款芯片的GTP可以用来实现sata2接口吗?
目前一直没有与device通信上,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你查下xilinx的datasheet,在我 印象中,GTP是支持sata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理说GTP只是负责做serdes的功能,串行通信协议都可以。建议做仿真,可以用xilinx的GTP互相对接或者和你的sata控制器做通信,,,否则直接上FPGA,很难debug,很难知道是什么东西配置错了,还是控制器和GTP之间协作有问题,还是板级的信号质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支持sata,但是我这折腾好几天了,从IP过来的rxelecidle一直都为高,而且rxdisperr有非零情况,也就是出现错误了,这是什么原因?是物理上出现问题还是不支持我买的msat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设置好参数的IP核打开自带的例子,仿真后,除了数据有变化之外,中间其他信号都没有变化,请问您有仿真的工程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有现成的例子共享,我不是做sata的,只不过对GTP稍微有了解罢了,你的问题建议多做做仿真,你最好看看现在板子上看到的elecidle一直为高,仿真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仿真rxelecidle信号不会一直为高

网友(2016-12-02):
OOB 握手有问题,上逻辑分析仪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到上板那一步,仿真现在都不通过

网友(2017-01-18):
设置仿真加速为FALSE 才能正确仿真rxreset流程。

网友:
我正在做SATA,并调试成功了,能贴出具体问题嘛?我们是在SP6上做的,A7gtp肯定可以的,不过GTP实现的是物理层的东西

网友:
7与6在GTP的设置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有些要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2017-04-21):
lz现在sata做的怎么样了,我尝试在k7325t做了一个,初始化已经完了,但是最后用的时候发现上电初始化以后硬盘就是发过来一个x_rdy请求,我回复了r_rdy之后硬盘就再无动作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求助

网友(2017-08-28):
lz做的咋样啦,我的毕设也是Xilinx实现SATA,现在一头雾水,不知道可不可以交流。联系方式可以私信一下给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