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做PR时候,如何设置各层Metal走线方向

楼主(2016-10-24):
请教各位:在用Astro做PR时候,默认M2竖着走线,M3横着走线,如何设置才能使他们调换?

网友:
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layer metal1 -direction H
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layer metal2 -direction V
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layer metal3 -direction H
... ...
自己写metal层次和方向,其实这已经是后面的了,前面的strap、ring、cts这些都要根据这个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