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问题

楼主(2016-10-24):
大家好,用calibre做lvs,遇到如下问题,怎么解决:

我的TOP有子模块sub,sub里面有个mem。

lvs时,calibre从layout提取网表时,把mem里面的两个diode提取到了TOP层,导致mem和TOP的lvs不过。

但是,我把sub和mem从hcell list里面删掉后,lvs就过了。

因此,想请教下大家,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hcell的作用是对定义的单元进行单独匹配,如果一个单元被调用多次,就没必要在进行比对,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你这种情况,删掉了sub和mem,也就是说,不会进行层次化比对,会进行展平全面的比对,也就是不会对sub和mem单独比对。总的来说版图的总体连接关系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问下,这个有什么风险吗?谢谢。

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

网友:
不用hcell的情况下一定要过,hcell只是让你跑的快一点,最终release的数据一定不要带hcell跑

网友:
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没有遇见过,不好意思!

网友B:
LVS INJECT LOGIC  NO
你的runset中是这么设置的吗?不是的话就改一下,试试。

calibre有些设置是为了加快从版图抽取出网表的时间所做的优化,但是优化程序在识别上还是有问题,所以会出现楼主的现象。一般遇上这样的情况,我都是把那些所谓优化速度的设置关掉,就ok了。比如说,LVS RECOGNIZE GATES    NONE(原本是 ALL)

网友(2021-01-21):
引用 网友B:
LVS INJECT LOGIC  NO
你的runset中是这么设置的吗?不是的话就改一下,试试。

recognize gate是认管子串并联的,你关掉反而会更严格也有可能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