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 同一个function被多个地方同时调用

楼主(2016-10-24):
我函数里面对队列进行了操作,然后函数被多个地方同时调用,这个队列应该如何处理?如何让调用这个函数的多个地方各自拥有一个队列?

当前这个队列被多个地方同时调用时混乱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有个automatic的关键字,你试着让它声明下函数里的变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Variables are static by default.

Unless declared in a dynamic context—within a class or an automatic task—all variables in SystemVerilog are static by default. Static variables are not really an unspecified behavior in System-Verilog but can be a source of unexpected behavior. A single copy exists for a static variable. It is created and initializ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mulation and is reused by all threads referencing that variable. A variable in a dynamic scope or explicitly declared as automatic is created and initialized every time a thread enters the scope in which the dynamic variable is decla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