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小金属宽度的问题~

楼主(2016-10-25):
很多工艺里面会规定在某个电流下的最小金属线宽,比如说金属宽度>1um/mA。请问如果走1mA电流的金属线的宽度小于1um了,会出现什么问题?也就是说,1um/mA这样的规定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呢?

网友:
这个就是可靠性问题了,金属线在超过允许的电流下有个电迁移现象,时间长了,线就断了

回复 楼主:

网友:
楼上讲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了可靠性,还是尽量让宽度满足这个比例吧~   我还有个疑问,如果流过一个管子的电流是一个变化的值,比如图中所示,最大瞬态电流1.2mA,最小150uA。那我需要按照最大电流1.2mA来选取金属线宽吗?还是按照平均值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请问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四楼的问题

网友:
按照平均值计算即可。

网友:
金属可靠性都是按照平均电流来计算的,

网友:
2楼正解,答案是可靠性问题和平均电流即DC

网友:
能够画下,就用最大。省面积的话均值,多少会影响EM能力的。

网友(2018-06-02):
回复 网友C:

   反相器的金属宽度呢?

网友D(2019-10-01):
请问 大家:

工艺库说明文档里 哪个地方可以找到关于金属最小线宽和承受电流关系的说明呢?

我正在用smic13mmrf工艺库画版图,一微米金属可以承受几安培电流呢?

急求大神解答 谢谢!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D:
请问 大家:

工艺库说明文档里 哪个地方可以找到关于金属最小线宽和承受电流关系的说明呢?

pdk工艺文件里面会有相应的pdf文件,你查查看,一般像各层金属、过孔,contact都会有相应的电流能力数值,如果找不到就问fab厂要~~

网友:
谢谢!找到了哈,在PDK文件的current density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