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怎么更改导出网表的pin顺序

楼主(2016-10-25):
virtuoso新建一个schematic和symbol,然后在另一个schematic调用这个symbol,是否能够通过修改CDF,让导出网表的PIN顺序按照我的需要改变?

网友:
可以的  你可以把需求说的更详细一点 上几张图 这样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路图

线路图

cdl网表

cdl网表

怎么修改"test" SUBCKT的PIN脚顺序?

网友:
icfb里面用cdf edit改一下 pin的顺序,在导出netlist比较一下

网友B(2020-07-30):
virtuoso解决到处netlist网表(hspice/cdl/spectre)方法:
方法1. Tools -> CDF -> Edit -> Simulation Information -> termOrder,这里你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仿真器来在termOrder格子填入需要的pin order。
方法2. 在Schematic Editor界面,Edit -> Properties -> Pin Order,调整好后将相应symbol的pin order也copy from schematic。但这种方法有个bug,当你把输入pin作为Pin Order的第一位,导出网表pin的顺序会出错。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B:
virtuoso解决到处netlist网表(hspice/cdl/spectre)方法:
方法1. Tools -> CDF -> Edit -> Simulation Inf ...

学习学习

网友(2023-07-31):
618上两种方法都没效果

网友C(2023-10-12):
引用 网友B:
virtuoso解决到处netlist网表(hspice/cdl/spectre)方法:
方法1. Tools -> CDF -> Edit -> Simulation Inf ...

CDF中显示的termorder,与schmatic或symbol中的edit/properties显示顺序不一样,也不知道怎么产生的,请教如何解决呢

模块较多,用手动去改会比较麻烦,有没有快速的办法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C:
CDF中显示的termorder,与schmatic或symbol中的edit/properties显示顺序不一样,也不知道怎么产生的,请 ...

同问!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2024-06-18):
引用 网友B:
virtuoso解决到处netlist网表(hspice/cdl/spectre)方法:
方法1. Tools -> CDF -> Edit -> Simulation Inf ...

有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