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进行STA分析,遇到问题

楼主(2016-10-25):
PLL输出两个时钟,相位相差90度,STA分析时,Slack里面的Summary(Recovery)里面的slack为负数,请问怎么解决,需要增加什么约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up问题吗如果是setup,看看主要的delay是再logic还是net上

网友:
照你所说,你的两个输出clock应该是异步的吧?如果异步,需要对其做false path,不对其做时序检查即可!

网友:
看看多周期路径约束的资料,相移时钟多周期路径。Altera、xilinx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