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VCO的差分电感diff_ind_3t_rf问题

楼主(2016-10-25):
有个关于PLL的VCO频率问题想请教一下:设计一个在1.8v供电1.8GHz左右的宽带VCO,如下图,差分电感用的是SMIC0.18um自带的diff_ind_3t_rf的模型,当这个电感的圈数设置为5及其以上后,specture怎么仿真都不对,提示cross-couple NMOS和PMOS的Vgs和Vgd超过11v,击穿了。一直找不到原因?还望指导一下

网友:
我也在为PLL头疼呢,怎么改捕获频率不知道。。

网友:
你电感多大? 电感太大了,是会有很高的感应电势的,会超过电源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