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oglib里vpwl电压源,填了DC voltage,hspiceD网标里却没有

楼主(2016-10-25):
有没有遇到过analoglib里vpwl电压源,用hspiceD导出网标时,填了DC voltage,但是网标里没有

网友:
我记得激励是直接导不出网表的吧

楼主:
v27 net040 net041 DC=5 PWL 23e-6 2.5 23.1e-6 -2.5 TD=0
这是 netlist产生的,但是DC=5就不对,因为我设的DC=变量fb

网友:
有图有真相。。。。。没图说啥

网友:
你的DC voltage和voltage 2 使用了一个变量,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原因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原因,验证了。

网友:
我的也是 PWL信号没有导出dc值,但不影响你跑tran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dc也能导出,就完美了。

网友C(2021-10-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遇到同样情况,你这个问题后来有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情况,你这个问题后来有解决吗?

no no no

网友(2022-06-07):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有时候设置好tran仿真环境,出现问题了,想看看对应的dc值,结果需要更换很多的激励,将vpwl更改为vdc,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