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FPGA问题

楼主(2016-10-25):
大家好好,请问大家有用过FPGA+ARM的架构吗?本人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关于FPGA+ARM用于视频处理方面,但是不知道ARM和FPPGA之间具体怎么工作,或是ARM负责给FPGA发送什么指令? 下面是ARM的电路图,大家能看出来ARM和FPGA 之间是什么通信协议吗?有人说是DMA,但是感觉不像。
1——iic协议,
2——SPI协议,
3——是什么协议,此部分管脚是用于是FPGA通信。
希望大家可以给予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得去看stm32的pc和PD管脚是用来干嘛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那些就是普通的IO口,看不出来什么

网友:
应该用的FSMC接口,你好好看看stm32的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你,

网友:
恩 是FSMC总线 具体的你看下datasheet 再百度下FSMC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自定义协议,如果是FSMC接口D总线应该是双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 你好,你说的自定义协议是指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地址,数据线复用?  刚接触ARM,觉得比FPGA难好多。希望可以多讨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定义协议就是非标准的协议,没有现成的片上外设用,只能用软件控制GPIO来实现,所以速度比较低,如果仅仅用来向FPGA发送一些控制命令的话,还是可以使用的。
也有可能是FSMC接口,CPU_ODAT用作地址,CPU_IDAT用作数据(只读),仅仅从图上信息不足以判断使用的什么通信方式,建议分析一下完整的原理图和MCU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现在只有原理图,产品也有,代码只有生成的.BIT文件,现在就是想自己试着编写代码,经我们分析,FPGA与ARM之间应该是传输数据的,而且数据量也挺大的,  板子是ARM+FPGA主要用于视频处理,类似于LED大屏显示,ARM充当CPU;FPGA用于视频截取,存储等方面。这样就牵涉到像素点的MAPPING,初步分析是这样的,上位机软件把MAPPING图下载到挂在ARM的外部FLASH中,主要是像素点的位置信息(各个点的映射地址),ARM读取后传输给FPGA,进行后端驱动显示。
  还在学生阶段,能力有限,不知道你是否有类似项目经历。希望可以多多给予建议和分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