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新手求解答

楼主(2016-10-25):
求各位sentaurus大神指导,如何将光吸收系数写成一个接口,然后调用。。。新手表示连这句话都都不懂,求各位大神告知!!拜托

网友:
LZ是不是发错地方了,这个话题好像跟ESD没什么关系啊

楼主(2016-12-06):
回复 网友A:

因为之前关于sentaurus的问题在里面出现过,看来是我发错地方了吗

楼主(2017-05-07):
回复 网友A:

   之前在这里看到sentaurus的干货了,所以==就在这里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