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基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10-25):
接了一个简单的ptat电路,用hspice仿真的时候为什么三极管be间的压降会达到二点几伏,使电路无法正常工作。调整管子的宽长比和电阻大小也没有太大变化。

网友:
你电源VDD多少?
电阻R1你用理想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VDD是3.3v,改变电阻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三极管几比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极管8比1,面积是1e-10

网友:
是不是电阻太小了,为了保证平衡只能增加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Vdd > Vt(M3)+ Von(M3)+ Vt(M1)+ Von(M1)+ Vth(T1)+ PVT +失配的一些操作裕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仿真的时候三极管be间的电压会随着电源电压变化,而且就比电源电压小几百个mv,这让上面的mos管全都关闭。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很高兴你发现了这个问题。 更改拓扑或使用更高的Vdd。 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楼主:

   8:1的话,这个结构不太合适,得多加几个支路,试试6:1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应该不是下面三极管的事,可能跟mos管宽长有关,不过我调来调去也没什么改善,上面mos管宽长的选择有什么讲究的吗?

网友:
电阻取多大?

网友:
加启动电路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尽量让所有管子大小一样,然后改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终于找到原因了。我用的是smic工艺,三极管在hspice仿真的时候是不需要加上面积参数的,如果加上的话三极管的属性会变化,导致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就非常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