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到最后一步出现setup time violation该怎么修复

楼主(2016-10-25):
请教各位大神,我icc一跑到route都没有violation,跑dfm脚本的时候出现setup time violation该怎么修复呢?

网友:
可以考虑 toute_opt -incre /focal_opt -setup_/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已经做过了,我现在发现search repair loop 的次数对结果会有影响。这个次数一般是多好呢还是少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考虑时间成本和优化效果,这个值还是适中比较好。比如: 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现在的脚本里有几轮的loop,每个都设10比较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