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的目录操作问题

楼主(2016-10-25):
我想完成这么一个操作:
在test目录下面有很多子目录,这些子目录又会有很多子目录,以此类推.......一直往下找,直到不存在子目录为止,将home路径下的一个文件run_tc拷贝到这个目录下面;这种目录可能很多,需要将run_tc拷贝到所有这种目录下面。

大家有什么思路吗?或者直接给出代码或者伪代码.....

网友:
利用opendir,readdir,再写递归函数
http://blog.csdn.net/hendyyou/article/details/4545063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代码感觉挺多的,稍微改改就行。
   大体思路就是建一个函数,用readdir将目录下的各项存到数组里,排除m/^\.|\.\.|\.svn$/,然后foreach该数组如果是有目录就立个flag啥的然后递归调用这个函数往里走,直到没有flag,把这些路径存起来,最后复制文件用system命令做吧。

楼主:
https://metacpan.org/pod/File::Find
http://bbs.chinaunix.net/forum.p ... =1779330&page=1
这几个网站可能有点用,还要加点东西。

楼主:
http://bbs.chinaunix.net/forum.p ... =1779330&page=1
https://metacpan.org/pod/File::Find
这些网站可能有点用处,但是还要加点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linux find先列出所有文件和目录,再挑出目录,再拷贝文件。这样就不用写递归函数了。如下。
如果只是run testcase的脚本,建软链接比拷贝更方便。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use File::Copy;

my @files = `find . -path "*"`;

foreach my $file (@files){
    chomp($file);
    if($file =~ m/^\.$/){ next; }
    elsif($file =~ m/^\.\.$/){ next; }
    elsif((-d $file) && (-w $file)){
    copy("run_tc", $file) || die("Copy fail: $!");
    #system("cp run_tc $file");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建立软链接确实是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