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三极管逻辑判断。。

楼主(2016-10-25):
------------
如上图,我想在取用信号前排除同时“1”输入的情况。可是搭出来的面包版,会出现一高一低的情况。
求教,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一点吗,没有弄懂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当A,B都是高电平时,后续输入都是低电平(即,排除同时输入为高电平的情况),然后我面包板实现电路时,功能没有实现,A=B=高电平时,后续输入会是一高一低。

网友:
检查为高的那个电路网络,管子没有被拉低,或者没有被完全拉低,需要检查基极电阻是否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还是没有明白你的问题,AB是输入端?连接集电极的那两根线是输出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因时因为2边电阻没有完全一样,使得一边(A)先吧另一边(B)拉低,被拉低的一边(B)无法再拉低(A),我现在想要避免这种现象,要怎么做排除这种影响?让A,B都是高电平时不会变成一高一低?
------------
PS:A、B端各自通过一个电阻接到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定要用两个NPN吗,不能用PNP和NPN组合来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说说你的想法,我参考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的效果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maybe need to add something?

网友:
A和B输出不同步,驱动电流有限,输出端有一端输出为低时,消耗驱动电流,导致另一个晶体管基极电压偏低,晶体管处于截止状态,因而就出现一高一低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因我知道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好像还是会出现一高一低的情况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