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数字电路中有没有办法将NMOS管用作高边开关

楼主(2016-10-25):
手头只有N沟道的MOS管,如果用于控制低边开关,担心非零的对地电平会影响数字逻辑判断,所以想请教有没有办法将NMOS管用于高边开关控制?谢谢

网友(2017-01-26):
理論上應該High side, low side都可以用
如果擔心會影響電平導致誤動作

可以確認一下導通電流跟開關的導通電阻
算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有問題了

网友:
HOW about nmos in deep nwell!

Sound Processing in MATLAB.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