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仿真时三极管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6-10-26):
我在仿真一个基本的带隙基准的时候不知道三极管怎么设置,也不清楚里面的参数是什么意思。求助前辈

网友:
按照工艺库资料设好一个三极管的面积后,修改M即可。

网友:
修改M即可,其他參數不管.

网友(2019-12-20):
调M,就相当于调整结面积

网友:
这个带隙基准有什么好处?

网友(2021-03-18):
最近也在学习带隙基准 调整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