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 阱临进效应

楼主(2016-10-26):
版图中发现这么个选项,需要点开么,还有回头看了看原理图好像也有这个,求助
如果不打开的话反提做后仿是不是就仿不出阱临进效应了,thx

网友:
前仿需要打开
后仿根据layout实际情况生成参数
如果不按rule来,会严重影响靠近NWELL/OD2管子的v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请问一下您这里说的不按照rule来是什么意思呢,还有版图里面需要打开这个开关吗

网友:
不按rule来,  rule会对这些二级效应也有一个space的规定,但是不会报drc错
比如NW到有源区距离要2um,但是画layout的时候只给了1um,drc没问题,vth的影响就很大了
layout里这个开关无所谓吧。。

网友:
不开没关系,只要心里大概知道有多大影响
layout的时候稍微看一下,不要做出很奇葩的形状和布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