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调用的instance如何进行修改

楼主(2016-10-26):
在candence中画版图时调用了标准库里的元件layout,还能不能对这个元件的layout进行修改?如果可以应该怎么改?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先開唯讀
另存到你自己 lib 中
就能修改了

网友:
标准单元库无法修改。instance进来,flatten掉再修改。

网友A:
save as到自己lib下面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什么叫flatten掉呢?

楼主:
感谢回答。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但是我不是要改标准库,只是想调用了一个instance后能就对这个instance进行一点修改而已。

网友:
你調用的 像是一塊完整的 元件
用 flatten 功能 可以把他打散 平坦化
例如 一個 inv 無法修改 flatten 後 會成為 1 個 PMOS 和 1 個 NMOS
那就能修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Edit---> Hierarchy---> Flatten中进行修改,作用是把instance打散成由各个layer层组成的图形。   这样就可以修改你的instance了

楼主:
试过了,通过flatten确实可行。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详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详细,确实可以,谢谢。

网友(2019-04-09):
学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9-07-18):
像是改版一個Cell要用Flatten不行用save as,save as和copy整個都會動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ve as到自己lib下面修改

save as到自己lib下面修改這會整個動到,要flatten